FX3G怎么做到变址效果??

楼主(2019-10-14):
看图,这是FX3U模式下写的程序,M2触发三次 LD M200V0 变址置位,

但是 在FX3G模式下  这个变址指令无效,

想请问下各位大神,FX3G  里怎么写才能达到同等效果?

谢谢,

大家一起交流下。

网友A:
如果只是统计M2触发三次置位,可以考虑用计数器功能试试,应该可以到达同样功能效果。

网友B:
没看懂,你这段程序到达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