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端子接线图大全

楼主(2019-10-14):
A820/A840

标准品、IP55防护等级品-FM类型-FR-A820,FR-A840

标准品、IP55防护等级品-CA类型-FR-A820,FR-A840

端子规格说明

F820/F840

标准构造产品-FM类型-FR-F820,FR-F840

标准构造产品-CA类型-FR-F820,FR-F840

E720S/E720/E740

D720S/D720/D740

FR-D720S,FR-D720,FR-D740

FR-D720S,FR-D720,FR-D740端子规格说明

*1 变更端子4的输入规格时,应正确设定Pr .267和电压/电流输入切换开关,输入与设定匹配的模拟信号。电压/电流输入切换开关选择“I”(电流输入规格)后进行电压输入,或者开关选择“V”(电压输入规格)后进行电流输入,将会导致变频器或外部设备的模拟回路发生故障。

*2 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V、W) 如果连接电源,将损坏变频器。切勿进行此类接线。

*3 FR-D740-CHT、FR-D720S-CHT中 为AM端子,FR-D720中为FM端子。

CS80系列

*1 通过输入端子分配(Pr.178~Pr.182)可变更为复位信号等其他端子功能。

*2 PC-SD用作24V电源时,需要注意不能使两端子间短路。

*3 可通过模拟输入规格切换(Pr.73、Pr.267)进行变更。若要将端子4设为电压输入时,应将电压/电流输入切換开关置于“V”,若要设为电流输入(4一20mA)时则置为“I”(初始设定)。

*4 需要频繁变更频率设定时,建议使用2W 1kΩ。

*5通过输出端子分配(Pr.195)可变更端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