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芯片组介绍和简单配置介绍

楼主(2019-10-14):
一、RAID的概念介绍

RAID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sof Independent Disks),有“独立磁盘构成的具有冗余能力的阵列”之意。

二、主板芯片组RAID控制芯片介绍

  • Intel南桥芯片ICH5RICH6R集成有SATA-RAID控制器,但仅支持SATA-RAID,不支持PATA-RAID

Intel采用的是桥接技术,就是把SATA-RAID控制器桥接到IDE控制器,因此可以通过BIOS检测SATA硬盘,并且通过BIOS设置SATA-RAID

当连接SATA硬盘而又不做RAID时,是把SATA硬盘当作PATA硬盘处理的,安装OS时也不需要驱动软盘,在OS的设备管理器内也看不到SATA-RAID控制器,看到的是IDE ATAPI控制器,而且多了两个IDE通道(由两个SATA通道桥接的)。

只有连接两个SATA硬盘,且作SATA-RAID时才使用SATA-RAID控制器,安装OS时需要需要驱动软盘,在OS的设备管理器内可以看到SATA-RAID控制器。安装ICH5RICH6RRAID IAA驱动后,可以通过IAA程序查看RAID盘的性能参数。

  • VIA南桥芯片VT8237VT8237RSATA-RAID设计与Intel不同,

它是把一个SATA-RAID控制器集成到8237南桥内,与南桥里的IDE控制器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SATA-RAID控制器也不见得是原生的SATA模式,因为传输速度也没有达到理想的SATA性能指标。

BIOS不负责检测SATA硬盘,所以在BIOS里看不到SATA硬盘。SATA硬盘的检测和RAID设置需要通过SATA-RAID控制器自己BootROM(也可以叫SATA-RAID控制器的BIOS)

所以BIOS自检后会启动一个BootROM检测SATA硬盘,检测到SATA硬盘后就显示出硬盘信息,此时按快捷键Tab就可以进入BootROM设置SATA-RAID

VIAVT8237南桥的主板上使用SATA硬盘,无论是否做RAID安装OS时都需要驱动软盘,在OS的设备管理器内可以看到SATA-RAID控制器。

VIA的芯片也只是集成了SATA-RAID控制器。

NVIDIAnForce2/nForce3/ nForce4芯片组的SATA/IDE/RAID处理方式是集IntelVIA的优点于一身。第一是把SATA/IDE/RAID控制器桥接在一起,在不做RAID时,安装XP/2000也不需要任何驱动。第二是在BIOS里的SATA硬盘不像Intel那样需要特别设置,接上SATA硬盘BIOS就可以检测到。第三是不仅SATA硬盘可以组成RAIDPATA硬盘也可以组成RAIDPATA硬盘与SATA硬盘也可以组成RAID。这给需要RAID的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IntelICH5RICH6RVIAVT8237都不支持PATAIDE RAID

三、NVIDIA芯片组BIOS设置和RAID设置简单介绍

nForce系列芯片组的BIOS里有关SATARAID的设置选项有两处,都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整合周边)菜单内。

SATA的设置项:Serial-ATA,设定值有[Enabled],[Disabled]。这项的用途是开启或关闭板载Serial-ATA控制器。使用SATA硬盘必须把此项设置为[Enabled]。如果不使用SATA硬盘可以将此项设置为[Disabled],可以减少占用的中断资源。

RAID的设置项在IntegratedPeripherals/Onboard Device(板载设备)菜单内,光标移到Onboard Device,按进入如子菜单:RAID Config就是RAID配置选项,光标移到RAID Config,按就进入如RAID配置菜单:

第一项IDE RAID是确定是否设置RAID,设定值有[Enabled],[Disabled]。如果不做RAID,就保持缺省值[Disabled],此时下面的选项是不可设置的灰色。

如果做RAID就选择[Enabled],这时下面的选项才变成可以设置的黄色。IDE RAID下面是4IDEPATA)通道,再下面是SATA通道。nForce2芯片组是2SATA通道,nForce3/4芯片组是4SATA通道。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图设置,准备用哪个通道的硬盘做RAID,就把那个通道设置为[Enabled]

设置完成就可退出保存BIOS设置,重新启动。这里要说明的是,当你设置RAID后,该通道就由RAID控制器管理,BIOSStandard CMOS Features里看不到做RAID的硬盘了。

BIOS设置后,仅仅是指定那些通道的硬盘作RAID,并没有完成RAID的组建,前面说过做RAID的磁盘由RAID控制器管理,因此要由RAID控制器的RAID BIOS检测硬盘,以及设置RAID模式。BIOS启动自检后,RAID BIOS启动检测做RAID的硬盘,检测过程在显示器上显示,检测到硬盘后留给用户几秒钟时间,以便用户按F 1 0 进入RAID BIOS Setup

nForce芯片组提供的RAID(冗余磁盘阵列)的模式共有下面四种:

RAID 0:硬盘串列方案,提高硬盘读写的速度。

RAID 1:镜像数据的技术。

RAID 0+1:RAID 0RAID 1阵列组成的技术。

Spanning(JBOD):不同容量的硬盘组成为一个大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