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德力西E系列参数地址和S71200怎么映射的

楼主(2019-10-14):
S71200要求用modbus 485 通讯带德力西变频器和一个仪表

求问德力西E系列参数地址和S71200怎么映射的

最好有程序讲解。 望大神相助

E系列参数地址如下:

本人理解写的程序如下:

然后用done来循环调用MB_MASTER。  对应映射地址是否正确,同时程序也希望大神指导

网友A:
因为485接线方式是半双工通信方式,就是同一时间只能点对点的单边通信,注意通信时时间上的把控,不要出现通信阻塞。收到数据以后,有些参数是需要进行转换才是你需要的数值,这时候你需要在监控表里面查看读取数值状态,根据工程量转换为实际想要的数字(特别是实数数据类型),先看看数据有没有成功读取上来

网友A:
先监控数据看看对不对,如果不对再看看偏移量地址是不是对的,485通信主要是主要通信时间的把握,要考虑半双工通信的局限性。

网友B:
第一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确认你的485通讯地址和其表达的含义是对的,意思就是先用调试工具调试成功,这样可以确认接线正确,地址正确,波特率等参数正确。避免因为程序问题造成的不通。

第二步,再用程序调试,最好先调试一步,避免轮训程序出错造成的不通,因为我感觉你的轮询程序好像有问题。485通讯是执行完上一步才执行下一步的。你可以在官网下到例子程序学习。

网友C(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希望后人有用

通过换算  启停为A000H=40960,1200PLC映射为440961,写入1正转 2反转 6停机

给定频率A001H=40961,,1200PLC映射为440962.注意给定是0-100%,给定的值要在程序中放大100倍写进变频器才是正确的百分比,本程序放大200倍,对应0-50HZ给定

其他变频器参数对照表换算+400001

变频器485设置 9600波特率,地址3 ,8-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