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与三菱FX3GA组合,让人奔溃

楼主(2019-10-15):
我公司一直用PROFACE 的屏,前些天考虑换一种屏,挑来选去就选择了步科。结果。。。。。。。屏幕上画了个按钮 却点动不到PLC  ,不知道哪儿不对,请各位指正一下。(官网客服消息到现在也没回复)

PLC就一条程序,用M0做开关,启动输出点Y0

网友A:
PLC和触摸屏通信成功了吗?点动切换功能是触摸屏入门级别的只是,F1查看一下帮助实例,最主要是检查一下是否通信上了,这才是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触摸屏通信成功了吗?点动切换功能是触摸屏入门级...



一开始我也认为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我一拔掉数据线 屏幕线立刻就会出现警告,所以我认为  应该通讯是成功的。触摸屏软件设定为 RS422

网友B(2023-04-15):
步科产品的确不友好,以前做搬运机械手用步科触摸屏(步科触摸屏有一款类似机器人示教器),反正后来劳心费力后被整的里外服气,改用GP4502WW3天调试完成

网友C:
步科的屏很垃圾

网友D:
连接三菱的应该很简单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