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读取FX2N-2AD模块的数据值

楼主(2019-10-15):
本人新手,刚刚接触一个FX2N-2AD模拟量模块,只知道模拟量指令to和from,但是不知道如何读取,看了说明书,也不太懂,求大神指点,感谢

比如说,我用from如何读取通道1的当前模拟量电压值

网友A:
给你看看手册截图:

1.转换输入特性(计算就是将整型数值转换根据量程转换为对应工程量)

2.模拟量输入接线(电压,电流输入接线)

3.特殊寄存器需要记一下

4.程序实例

综上所述,首先要保证接线正确,其次就是理解程序。

网友B:
说明书上有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手册截图:1.转换输入特性(计算就是将整型数值...

读取上来的数值还需要根据转换为对应工程量数据才是实际需要使用的。

网友C:
ld  m8013   RD3A  k0   k21   D100

楼主试试这个 读零号模块 1号通道的数据  到D100

d100的值在 0-4095 之间

可以的话别忘了给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讲解

网友D(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