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系统行业标准规范之二、术语和缩略语

楼主(2019-10-15):
石油化工行业标准《石油化工分散控制系统设计规范》SHT 3092-2013 术语和缩略语。

3.1 术语

3.1.1

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ion control system

控制功能分散,操作和管理集中,采用分级网络结构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控制系统。

3.1.2

同步synchronization

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致。

3.1.3

冗余redundancy

采用两个或多个部件实现同一个功能。

3.1.3.1

热备冗余 hot standby redundancy

工作部件和冗余部件同时运行,输出结果采用工作部件的输出,当工作部件出现故障时,系统自动选择冗余部件的输出结果。

3.1.3.2

同步冗余 synchronization redundancy

工作部件和冗余部件同时运行,输出结果要保持同步,当工作部件出现故障时,系统自动或手动启动冗余部件代替工作部件工作。

3.1.3.3

冷备冗余 cold standby redundancy

工作部件正常运行,冗余部件处于等待启动状态,当工作部件出现故障时,系统自动或手动启动冗余部件代替工作部件工作。

3.1.3.4

降级冗余 degrade redundancy

工作部件和冗余部件同时运行,当工作部件出现故障时,冗余部件通过降低性能或增加运行负荷的方式来完成故障部件的功能。

3.1.4

容错tolerance

工作单元在内部出现故障或错误时, 不受故障或错误的影响继续执行原定功能的能力。

注:容错行式分为硬件容错和软件容错两种。

3.1.4.1

硬件容错 hardware tolerance

工作单元中部分元件或部件出现故障时,不受故障的影响继续执行原定功能的能力。

3.1.4.1

软件容错 software tolerance

在出现可识别的软件错误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正常功能的能力。

注:软件容错的工作方式是容忍软件错误,并且可在出现情况时屏蔽错误运行,恢复受到影响的运行流程。

3.1.5

失效 failure

元件、部件、系统或设备丧失了原定的功能。

3.1.6

共因失效 common cause failure

由于同一原因引起一个以上的元件、部件、系统或设备失效。

3.1.7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相邻故障间隔的平均时间。

注: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包括平均失效时间和平均修复时间。

3.1.8

平均失效时间 mean time to failure

工作单元失效前正常工作的平均时间,也称平均无故障时间、平均失效前时间。

3.1.9

平均修复时间 mean time to repair

故障修复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注:平均修复时间包括诊断、确认、故障定位、部件获得、修复、测试时间,部件获得时间分为场内部件获得时间和场外部件获得时间。

3.1.9.1

场内部件获得时间 local part procurement time

从作出更换部件的决定到备用部件从用户现场的存放地点运送到故障维修现场的时间。

3.1.9.2

场外部件获得时间 lead time

从作出更换部件的决定到备用部件从供货商处运送到故障维修现场的时间。

3.1.10

失效率 failure rate

正常工作的产品在单位时间内失效的概率。

3.1.11

组态 configuration

将控制过程有关数据和所需要的控制规律按照控制系统的软件控制模块和数据规则输入到系统中,使控制系统具有完成特定对象的控制任务的功能。

3.1.12

过程控制站 process control station

DCS完成检测、控制、运算和诊断功能的设备。

注:过程控制站主要由控制单元、过程接口单元、供电单元和通信单元等部分组成。

3.1.13

控制单元 process unit

也称控制器,是过程控制站的中央处理单元,主要承担过程控制站的数据处理、控制运算等任务。

3.1.14

输入/输出模件 input/output module

控制系统与外部设备的信号接口模件。

注:输入/输出模件属于过程控制站中的过程接口单元,用于外部设备的标准信号输入到控制系统,或将控制系统的标准信号输出到外部设备。

3.1.15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作用是对电子设备的非正常影响。

注:电磁干扰包括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

3.1.15.1

传导干扰 conductive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以电流或电压的形式通过导电介质传送到电子设备部件或电路上。

3.1.15.2

辐射干扰 radiant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导电子设备部件或电路上。

3.1.16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电子系统在所处的电磁环境中按照设计功能运行,并且不对规定环境中的电子设备产生超过规定指标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3.1.17

抗扰度 immunity

电子设备或系统受到电磁干扰时维持正常工作的能力。

3.1.18

中心控制室 central control room

位于非生产区域内,多个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单元及储运单元的控制系统设备集中布置、集中操作和集中监控的场所。

3.1.19

现场控制室 field control room

生产区域内单个或多个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单元及储运单元的控制系统设备操作和监控的场所。

3.1.20

现场机柜室 field auxiliary room

生产区域内单个或多个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单元及储运单元的控制系统设备放置的场所。

注:现场机柜室正常情况下不设操作和监控岗位。

3.1.21

操作分区 operation subarea

以生产操作或管理职能划分的一个或多个工艺装置、公用工程单元及储运单元的组合。

3.1.22

防火墙 fire wall

一种用于网络安全的设备。

注:防火墙的作用是检查通过防火墙的数据并根据预设的安全策略决定数据包的流向。

3.1.23

子网 subnet

从一个大型网络中划分出来的若干分支网络。

注:这些分支网络通过网络路由相互连接,但相对独立。

3.1.24

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一种将局域网设备从逻辑上划分成不同网段实现虚拟工作组的数据交换技术。

2.1.25

网络带宽 network band width

网络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通常以秒计)能通过的最大数据量。

3.1.26

恶意代码 unwanted code

存在于软件或数据文件中的非正常运行代码,发生作用时对系统造成软件或硬件的错误运行、不良影响、数据破坏、安全危害或系统损坏等。

3.2 缩略语

AI: 模拟量输入 (Analog Input)

AO:模拟量输出 (Analog Output)

APC:先进控制 (Advanced ProcessControl)

CCR:中心控制室 (Central Control Room)

CCS:压缩机控制系统(Compressor Control System)

CCTV:电视监视系统(Closed-Circle Television)

DCS: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ion Control System)

DI:数字量输入(Digital Input)

DO:数字量输出(Digital Output)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FAR:现场机柜室(Field Auxiliary Room)

FAT:工厂验收(Factory Acceptance Test)

FCR:现场控制室 (Field Control Room)

GDS: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系统(Gas Detection System)

HART:可寻址过程传感器高速通讯协议(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

HMI:人机接口(Human Machine Interface)

IDM:智能设备管理系统(Intelligent Device Management)

IFAT:工厂集成验收(Integration Factory Acceptance Test)

MES:生产管理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ytem)

OPC:用于过程控制的内部数据设备连接协议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OLE)for Process Control)

OTS:操作员仿真培训系统(Operator Training Simulation)

PI:脉冲输入量(Pulse Input)

PLC: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RTD:热电阻(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

SAT:现场验收(Site Acceptance Test)

SIS:安全仪表系统(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TC:热电偶(Thermocouple)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VLAN:虚拟局域网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化工行业标准《分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SHT 20573-2012 术语和缩略语。

3.1 术语定义

3. 1.1 应用软件 application software

为使DCS完成某种生产过程控所需的计算机程序、过程、规则以及有关的文件的总称。

3.1.2  可用性 availability

—个装置或系统正确执行其指定功能的时间和计划执行该项预定功能的总时间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

3.1.3  基带局域网 baseband LAN

—种对数据进行编码以及无需进行载波调制便能实现数据传输的局域网。

3.1.4   桥接器(网桥)bridge

将应用同一逻辑链路控制协议但可以应用不同媒体访问控制协议的两个局域网互连起来的一种功能单元。

3.1.5  宽带局域网 broadband LAN

一种对数据进行编码、复制以及通过载波调制便能实现数据传输的局域网。

3.1.6  总线网 bus network

在任意两个数据站之间只存在一条通道,并且由一站所发送的数据对同—传媒体上的所有其他站都是可用的一种局域。

3.1.7  通信系统 communicationsystem

由各种通信链路、协议和功能单元所组成的一种系统,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效通信。该系统确保在一组互联站中,按某种确定的方式对信息进行转送。

3.1.8  综合自动化系统 computerintegrated process System - CIPS

集常规控制、先进控制、过程优化、生产调度、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3.1.9  数据电路 data circuit

为双向数据通信提供的一对相关的发送和接收信道。

3.1.10 数据处理系统 data processingsystem

—种包括装置、方法、程序及至人所组成的、能完成特定的一组数据处理功能的联合体。

3.1.11 数据站 data station

也称为站。由数据终端设备、数据电路终接设备及其公用接口所组成的成套功能单元。

3.1.12 分散型控制系统 distributedcontrol system - DCS

一种控制功能分散,操作显示集中,采用分级结构的智能站网络。其目的在于控制或控制管理—个工业过程或工厂。

3.1.13 工程师操作站 engineer’s operating station

在分散控制系统监控级供工程师使用的实现系统生成的智能站,一般也具有操作员站的功能。

3.1.14  以太网 ethernet

是一种计算机局域网组网技术,它规定了包括物理层的链接、电信号和介质访问协议的内容,符合1EEE802. 3杬准的技术要求。

工业以太网在技术上与商用以太网 (即IEEE802. 3标准)兼容,但在产品的材质选用,产品强度,适用性与实时性、可操作性、可靠性、抗干扰件和本质安全等方面更能满足工业现场的需要。

3. 1.15 现场总线 fieldbus

安装在生产过程区域的现场设备/仪表与控制室内的自动控制装置/系统之间的一种串行、数字式、多点通信的数据总线。

3.1.16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fieldbus controlsystem — FCS

现场总线技术是面句工厂低层自动化及信息集成的数字化网段技术,填于这项技术的自动化系统称为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3.1.17 功能模块 function module

一些按规定格式编制成的具有某种运算、处理、调节控制、限辐、报警等功能的程序模块。

 3.1.18 网间连接器(网关)gateway

在链路层之上操作的一个实体。该实体在需要时可将一个网络所用的接口和协议,翻译为另一个不同网站所用的接口和协议。

3.1.9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从工艺概念设计开始到DCS功能停止使用的全部时间。

3.1.20 局域网 local areanetwork -LAN

—种配置在用户场所、在有限地域内用于数据站之间进行数据通信的数据网络。

3.1.21 管理级 management level

分控制系统分级体系结构中最上面的一级,由管理计算机等组成,该级以综合信息管理与处理功能为主,包括生产调度、系统协调、质量控制、制作管理报表文件、收集运行数据和进行综合分析、提供决策支持等。

3.1.22 网络协议 network protocol

指定通信系统接口服务和指导数据网络工作的一组规则。

3.1.23 开放系统 opensystem

按照建立的标准能与其他系统相连接的一种计算机系统。这样的系统包括一台或多台计算机,有关的软件、外围、终端,操作人员、物理过程和信息传递手段等,形成一个能够完成信息处理的自治整体。

3.1.24 开放系统互连 open systeminterconnection – OSI

计算机、终端设备、人员、进程或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换的一种标准规程。对这种规构的共同使用和支持可以达到彼此“开放”的目的。

3.1.25 操作员站 operator’s station

分散型控制系统中监控级提供的、起操作员操纵台作用(系统监视、操作、维护)的智能站,智能站为包括应用单元及能够启动和控制通过数据公路的信息事务处理的一个站。

3.1.26 过程控制级 process controllevel

分散型控制系统分级体系结构中最基础的一级。该级由各种形式的过程控制站,诸如数据采集站、直接数字控制站、顺序控制站和批量控制站等组成。各控制站直接与检测仪表和执行器相连,完成工艺过程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以及对工艺过程进行控制和监视。

3.1.27 过程优化 processoptimization

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求取目标函数的最优值,使生产过程的物流分配和能量平衡达到最佳状态,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1.28 冗余 redundancy

为了提高可靠性,采用多个部件或系统实现一个功能。

3.1.29 冗余组态 redundancyconfiguration

—种系统/子系统组态,发生故障时能够实现自动切换,并且系统功能不会丧失。

3.1.30 环形网络 ring network

计算机网络的一种结构。其中每台计算机只与相邻的计算机相连接。

3.1.31 安全仪表功能 safety instrumentedfunction - SIF

根据安全完整性等级(SIL),用一个或多个传感器、逻辑运算器、最终元件等实现仪表安全保护 功能和仪表安全控制功能,防止或减少危险事件发生或保持过程安全状态。

3.1.32 安全仪表系统 safety instrumentedsystem - SIS

用于实现一个或几个安全仪表功能的仪表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由传感器、逻辑运行器、最终元件以及相关软件组成。

3.1.33 服务器 server

向局域网上其他数据站提供服务的一种数据站。数据站是数据终端设备、数据电路终接设备及其公用接口所组成的成套功能单元。

3.1.34 软件组态 softwareconfiguration

在DCS硬件和软件的基础上,将系统提供的功能块用软件组态形式连接起來,以达到对过程进行控制的目的。

3.1.35 软件可靠性 software reliability

a)在规定的条件,在规定的时间内软件不致引起系统失效的概率。

b)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和所述条件下执行所要求的功能的程序的能力。

3.1.36 星形网络 star network

中心计算机和直接联到它上面的一些计算机或终端构成一个星形结构,除了中心处理机外,其他计算机及终端之间一般不进行信息交换。

3.1.37 监控级 supervision level

分散型控制系统分级体系结构中过程控制级中的上一级。由监控计算机、显示操作装置及有关外围设备组成。该级主要完成监督控制与最佳控制及集中操作处理等功能。

3.1.38  系统软件 system software

为专门的计算机系统成DCS所设计的软件,用以促进计算机系统及有关程序的运行和维护, 例如操作系统、编译程序、实用程序等。

3.1.39  容错 tolerance

系统在各种异常条件下提供继续操作的能力。

3.1.40  拓扑 topology

现场总线网段的形状和方案(如树形、菊花链、点对点、带分支的总线等)。

3.1.41  传输媒体transmission medium

用以作为一条铪定传输线的媒体(同轴电缆、光缆等)。

3. 2缩略语

AMS AssetManagement System  设备管理系统

APC   AdvancedProcess Control  先进过程控制

CCS  Compressor Control System   压缩机组控制系统

CCR  Central Control Room  中心控制室

CCTV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视频监视系统(工业电视)

CIMS Computer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计算机综合管控系统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单元(微处理机)

C/S   Clienl/Server  客户机/服务器

FAR   Field Auxiliary Room    现场机柜室

FAS   Fire Alarm System   火灾报警系统

FAT   FactoryAcceptance Test  工厂验收测试

FF   FoundationFieldbus    基金会现场总线

GDS  Gas Detection System    (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系统

HART 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  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通道

HMI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人机界面

HSE   High Speed Ethernet   高速以太网

IEEE  Institute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学会

IT  InformationTechnology  信息技术

LCN  Local Control Network  局部控制网絡

MIS   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  管理信息系统

MTBF MeanTime Between Failures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TR MeanTime to Repair  平均修复时间

OPC  Object Linked Embedding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对象链接和嵌入技术在过程控制方面的应用

OSI   OpenSystemInterconnect Reference Model  开放式系统互联参考模型

P&ID; Piping& Instrument Diagram   管道与仪表流程图

PLC  Programmable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P   Peerto Peer   对等网络

Profibus ProcessField Bus  过程现场总线

RTU  RemoteTerminalUnit  远程终端

SAT  SiteAcceptance Test   现场验收测试

SCADA   Supervisory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IL   SafetyIntegrity Level   安全完整性等级

SOE  SequenceOf Event   事件顺序序记录系统

TCP/IP   TransferControl Protocol/lnternet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

UPS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可扩展标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