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继电器输出dc24v接反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10-15):
急急急急急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FX5U的支持漏型和源型,没关系,就是pnp和npn的区别

网友B:
没什么影响  你就把他当成普通中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C:
 接反就功能不能实现啊,不能正常驱动负载动作

网友D:
fx5u继电器输出dc24v接反无影响

网友E:
所以一般我都只买继电器。接线不用看。

网友C:
接反了估计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多就是负载无法驱动

网友F:
干触点,任你怎么接

网友G:
继电器的不分正负,接反了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端一定要接0v

网友H(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