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用UDP与上位机链接

楼主(2019-10-15):
我有个FX-5U要用UDP与上位机链接,一个周期内对发一次数据。哪位大神能给我写个5U UDP的小范例啊     直接能用网络测试助手能发送接收那种 。。。我按手册写的连不上啊!!

本人邮箱:hulojui@163.com

感谢大神大恩大德啊!!!

楼主:
就是连不上   ,收发都没反应     IP地址和端口号都是对的

网友A:
打400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400技术支持

打过了,他让我问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400技术支持

结果问供应商  供应商说没用过,不会做上位机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连不上   ,收发都没反应     IP地址和端口...

你先找找程序原因,触发程序像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先看看通信指令应用,理解清楚参数含义,参数设置要保证没有问题,通信就是要仔细认真,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
之前指令指定错了协议N0.    现在改正了变成这样了     哪位大神救救我????

网友B:
image.png首先看你组态这些站点,IP地址都是相同的,这样会产生通信冲突的,需要设置同一个网断不同地址,同一个网络中端口号不能相同

网友C:
以太网参数配置那一块详细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你组态这些站点,IP地址都是相同的,这样会产生通...

相同的IP地址是PLC本机的啊    对象的不一样的

楼主:
其他的上面都有了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参数配置那一块详细截个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首先看你组态这些站点,...

程序按照实例编程,一般不会有啥大问题,应该是你通信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D:
以太网连接是CH3 SD10680.2  指令里面应该是K3

网友E: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F(2019-11-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