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机器人外部自动和现场总线的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2019-10-15):
想学习一下ABB的外部自动。之前一直用内部自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啥?是指模式选择开关安装的位置问题嘛?安装在控制柜上还是远程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啥?是指模式选择开关安装的位置问题嘛?安装在...

外部PLC控制机器人自动运行需要配置那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想问的是啥?是...

机器人完成单步动作,别的联锁动作全部由PLC程序去完成,PLC编写逻辑程序比较方便,而且机器人运动曲线只要名称不改变,与PLC程序没有什么关联,路径可以根据工艺自行修改,不用随时更改程序,也不用在机器人控制器书写太多逻辑程序

网友C:
请叫我王老湿和okma11一样,喜欢胡说八道了,你说东西不是在不误导新人吗!

网友D:
@大神,我给我发一份把,chenhao7572@163.com

网友E:
老哥可以联系我,可以指导,外部自动运行,库卡 发那科 ABB  ,上位机一键启动,自动判断程序及调用。

网友F(2019-11-25):
第7轴么,RS里不是有?

网友G(2020-10-29):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G: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