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常用指令(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9-10-15):
1、LD( Load 装载 ) :动合触点

2、LDN( Load Not 不装载 ) : 动断触点

3、A( And 与 动合) : 用于动合触点串联

4、AN( And Not 与 动断 ) :用于动断触点串联

5、O( Or 或 动合 ) :用于动合触点并联

6、ON( Or Not 或 动断 ) : 用于动断触点并联

7、=( Out 输出 ) :用于线圈输出

8、OLD( Or Lode): 块或

9、ALD( And Lode): 块与

10、LPS( Logic Push ) :逻辑入栈

11、LRD( Logic Read ) :逻辑读栈

12、LPP( Logic Pop ) :逻辑出栈

13、NOT( not 并非 ) :非

14、NOP( No Operation Performed ) : 无操作

15、AENO( And ENO ) :指令盒输出端ENO相与

16、S( Set 放置 ) : 置1

17、R( Reset 重置,清零 ) :清零

18、P( Positive) :上升沿

19、N( Negative) :下降沿

20、TON( On_Delay Timer ) :接通延时定时器21、TONR( Retentive On_Delay Timer ) : 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

22、TOF( Off_ Delay Timer ) :断开延时定时器

23、CTU( Count Up ) : 增计数器

24、CTD( Count Down ) : 减计数器

25、CTDU( Count Up/ Count Down ) :增减计数器

26、ADD( add 加 ) : 加注意

//ADD_I (_ I 表示整数)

ADD_DI( DI表示双字节整数)

ADD-R(R 表示实数)

它们都是加运算只是数的大小不同。

27、SUB( Subtract 减去,减少) :减

28、MUL( Multiply ) : 乘

29、DIV( Divide ) : 除

30、SQRT( Square root ) : 求平方根

31、LN( Napierian Logarithm 自然对数 ) : 求自然对数

32、EXP( Exponential 指数的 ) :求指数

33、INC_B( Increment 增加 ) :增1

//其中_B代表数据类型 还有W(字节)、DW双字后面几个都是这样的。34、DEC_B( Decrement 减少 ) :减1

35、WAND_B( Word and 与命令 ) :逻辑与

36、WOR_B( Word or 或命令) : 逻辑或

37、WXOR_B( Word exclusive or 异或命令) :逻辑异或

38、INV_B( Inverse 相反 ) : 取反

39、MOV _B( Move 移动 ) :数据传送

40、BLKMOV_B( Block Move 块移动) :数据块传送

41、SWAP( Swap 交换 ) :字节交换

42、FILL( Fill 填充 ) :字填充

43、ROL_B( Rotate Left 循环 向左) :循环左移位

44、ROR_B( Rotate Right 循环 向右) : 循环右移位

45、SHL_B( Shift Right 移动向左) :左移动

46、SHR_B( Shift Right 移动向右 ) :右移动

47、SHRB( Shift buffer 移动缓存) :寄存器移位

48、STOP( Stop 停止 ) :暂停

49、END/MEND( End /Mend ) : 条件/无条件结束

50、WDR( Watch dog reset ) :看门狗复位

51、JMP( Jump 跳) :跳转

52、LBL( Label 位置 ) :跳转标号

53、FOR( For 循环 ) :循环

54、NEXT( Next 再下去) :循环结束

55、SBR( Subprogram Regulating子程序控制 ) : 子程序调用

56、SBR_T( Subprogram Regulating Take ) : 带参数子程序调用

57、SCR( Sequence Control 顺序控制 ) : 步开始

58、SCRT( Sequence Control Transfer 顺序控制转移 ) : 步转移

59、SCRE( Sequence Control End 顺序控制结束 ) : 步结束

60、AD_T_TBL( Add data to table 添加数据到表格中) :填数据表

61、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 ) :先进先出

62、LIFO( Last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 ) :后进先出

63、TBL_FIND( Table Find 表格查找 ) :表查找

64、BCD_I( Binary Coded Decimal _I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 ) :BCD 码转整数

65、I_BCD( I_ Binary Coded DecimaL ) :整数转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