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设置透明度的操作教程

楼主(2019-10-15):
浩辰CAD制图软件中的图形对象的透明度都是可以设置的,通过CAD来设置透明度,可以改变对象和背景之间的显示效果,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CAD设置透明度的操作教程吧!

CAD透明度调整方法:

1、打开浩辰CAD,然后在命令行输入CETRANSPARENCY或者找到功能区的特性面板——透明度;

2、通过调整滑块或者在右边输入数值,即可调整对象的透明度;

3、重新返回绘图区,所绘制的图形就是以该透明度进行显示了。

CAD透明度操作实例:

如图所示,图1上的圆环透明度是0,在剩余2个图形上画透明度分别为4590的圆环。

1、参考上面的方法,将透明度设置为45,然后找到绘图面板-圆环命令,在中间图形上,画一个圆环, 其中圆环的内径为0,外径为100

2、同样的方法,将透明度设置为90,然后绘制一个圆环,内径同样为0,外径为100,最终效果图

可以看到,当透明度为90的时候,圆环几乎看不出来。

以上就是浩辰CAD设置透明度的方法,整体来说操作并不复杂,但是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在使用功能的时候要注意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