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中原点回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15):
在进行伺服定位操作之前一般都需要先进行原点回归,否则伺服电机可能会罢工,说是在「原点回归未完成时启动」。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原点回归?

1、原点回归的必要性

所谓定位,就是要让伺服电机走到一个确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是增量式的,也可以是绝对式的。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在路上,我们要往前走 10 米,相当于我们的位置要往前增加十米,这个十米就是一个位置增量。

而如果我们要去这条街上某处地方的咖啡店,我们就需要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假设这条街的地址不是门牌号,而是从街的一端开始为 0 米(基准位置)。

这样就能确定这条街上每个位置的地址,比如这家咖啡店的地址是这条街 100 米的位置,那么这个 100 米就是一个绝对位置,我们不管在哪一个位置,都能通过走到这条街 100 米的位置找到这家咖啡店。

在定位指令里,就分为增量式的 INC 指令和绝对式的 ABS 指令。

2、增量(INC)方式

以当前停止的位置为起点,指定移动方向和移动量后进行定位。

3、绝对值(ABS)方式

定位到指定的地址,该地址是以原点为基准的位置。所以,当我们需要进行绝对式定位时,我们就需要对应的机械系统上具有地址,这也就需要一个基准位置,通过这个基准位置去确定机械系统上的每个位置的地址。而这个基准位置,在伺服定位系统里称为原点。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就没人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