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维修中常见的报警故障代码

楼主(2019-10-15):
SEW变频器在日常生产工作比较常见的品牌之一,在钢铁、造纸、化工、冶金、印染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下面我们详细介绍SEW变频器维修报警的代码。

故障代码

故障名称

已发变频器故障原因

过电流

1.输出电路短路;2.电机过大;
3.控制器输出侧故障;

接地故障

1.外电路接地;2.在控制器内;
3.在电机内;

制动斩波器故障

1.再生功率过大;2.制动电阻电路故障;
3.制动电阻选型过大;4.制动斩波器故障;

速度监控故障

1.因为机械过载或电源相故障 (VFC开环控制);2.编码器连接错误或相序错误;

初始化故障

1.控制器初始化没有设定或错误

IPOS-故障

1.IPOS程序中不正确的指令;
2.不正确的调用;

控制器过热

控制器过热

旋转变压器14

14位计数器溢出

控制信号源故障

1.控制信号源无定义;2.控制信号源错误定义;

编码器故障

1.编码器接线错误或屏蔽连接错误
2.编码器故障

内部24V电源

无内部24V电源

17---24

系统故障

控制器电器元件受到外部干扰

EEPROM故障

控制器内EEPROM故障

外部故障

出现外部故障信号,二进制输入
(定义为外部故障)被激活

限位开关失灵

1.限位开关电缆;
2.限位开关安装方向错误;

总线通讯
中断

主机和从机之间在规定的时间内
无数据交换

紧急时间溢出

1.控制器过载;
2.紧急停机斜率过小;

电机TF/TH触发

1.电机过热;2.电机TF/TH无连接或连接不正确;3.控制器和TF之间的电缆中断;4.X101和  X102的短接线中断;
5.对于MDS控制器,X14:9X14:5的短接线中断;

IPOS-故障

违背编程原则

转速设定源故障

设定源无设定或设置错误;

操作模式故障

操作模式无设定或设置错误;

选件板故障

1.选件板安装插槽错误;
2.设定源、控制源和操作模式禁止此种选件板;

系统看门狗故障

系统软件故障

系统软件故障

系统故障

参考运行故障

1.参考凸轮丢失;2.限位开关连接错误;
3.在参考运行时修改参考运行模式

选件看门狗故障

系统软件和选件板通讯故障

位置偏置故障

1.编码器极性连接错误;2.加速时间过短;3.位置调节器P-增益过小;4.速度调节器P-增益过小;5.位置偏差设定值过小;6.给定转速大于电机的额定转速

RS-485通讯
中断

控制器和PC之间通讯中断

系统利用率故障

系统利用率大于125%

初始化故障

1.功率单元内的EEPROM没有正确的设置;
2.选件板没有正确的连接到系统总线上;

系统总线通讯中断

系统总线之间无数据交换

DRS-同步板
硬件故障

1.主编码器故障. 2.选件板DRS11A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