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工业照相机的分辨结果

楼主(2019-10-15):
我的一个项目:

OMRON PT(NS15-TX01S-V2)的 IP地址:192.168.131.1

OMRON PLC(NJ501-1300)    的 IP地址:192.168.131.2

照相机COGNEX IS7020-01         的 IP地址:192.168.131.4;

照相机用来定位一个角度,工作正常,可以通过TCP/IP输出结果。

PT和PLC也工作正常。

我想,这个应该是在PT里面读取 照相机的数据,然后再把数据发给PLC吧?

该如何操作?

请指导!

谢谢!

网友A:
最好把数据直接传给PLC把,传过来的数据是一串整数,要换算一下变换成角度的小数,首先看看相机支持哪些通信协议,其次再看看PLC支持的协议,只有两边都支持了,才可以进行数据交互,然后PLC通过命令触发相机合适进行拍照,转换的数据可以通过触摸屏实时显示在HMI上,方便查看。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按照您的这个思路先来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数据直接传给PLC把,传过来的数据是一串整数,要...

楼主:
看了一下:

照相机配置的是 EtherNet/IP 协议;

而NJ501-1300 的手册

NJ/NX 系列 指令基准手册 基本篇( SBCA-CN5-360R
中有:

看来您的指导思路是可行的。

但是,谁能够指导一下,具体的步骤?

用哪几个功能模块?

我自己先琢磨起来。

谢谢!!!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数据直接传给PLC把,传过来的数据是一串整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