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新建Module创建1734-IE4C模拟量模块报错?

楼主(2019-10-15):
如上图本人在组态时遇到RSLogix 5000 新建Modle 创建1734-IE4C模拟量模块时报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急,在线等。

网友A:
初步怀疑是你软件版本较低,你是多高版本的,之前我加扩展也遇到过,换了高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怀疑是你软件版本较低,你是多高版本的,之前我加扩展...

我现在用的是V20版本的

网友B(2020-03-19):
机架槽数没设置哦,应该是默认0,所以添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