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数列如何循环赋值

楼主(2019-10-15):
如图 第1个是切3次 然后如何把接下来的4次数据分别赋值到同一个地方 (就是第1次走完,把第二个数据赋值过来,当4次走完 等待数列的值更新 ) 我百度了1下 说用scl 来实现 但是不会写求大佬请教QQ截图20191015163141.png

网友A:
可以使用MOVE传送指令去完成赋值,至于什么时候赋值数据,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自己写逻辑,条件满足就进行赋值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