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动化应该学点什么?

楼主(2019-10-15):
各位大神现在自动化行业学习什么比较吃香

网友A:
一开始什么都可以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发现你自己特长善于哪一方面,或是你自己发现哪一方面工资会更高,有时候不一定你感兴趣的工资高,有时候工资高的你未必也会。总之不管学习哪一方面,一定要学精,还有就是市面上某行业懂得人越少技术要求越高,那这行肯定工资就不会低,物以稀为贵。

网友B:
机器视觉   机器人   开发

网友C:
电子电气基础 plc编程

网友D:
  1. 自动化首先要学好PLC,单片机编程,会实际的接线操作。

  2. 要学会低压电器的控制,也就是二次线接线。搞会原理控制图。

  3. 要了解一些简单元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

  4. 要了解低压电机的工作原理,最好是学会电动机的维修,电动机绕组的绕制,安装。

  5. 要了解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有条件做好了解清楚其构造。 还有一点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就要给自己养成一种安全用电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