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HCS03,控制单元CSH01.1C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9-10-15):
想请教下,有一台老设备,我现在只知道:Power Section是HCS03型;control section是CSH01.1型

我要怎么上手,找哪些资料?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首先硬件接线手册,然后是使用说明书,根据你使用要求,找到对应章节进行查看,确定如何设置参数,只有你彻底了解使用现场工艺要求,结合问题去熟悉怎么使用产品

楼主:
你好,请问硬件接线手册这些资料在官网的哪个目录下可以查看,我找了半天了没找到。。。好惭愧

楼主:
固件.jpg这里有个Panel,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Panel的操作说明?

引用 网友A:
首先硬件接线手册,然后是使用说明书,根据你使用要求,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