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XA系统DCS趋势曲线实时数据丢失

楼主(2019-10-15):
ABB 800XA系统 DCS趋势曲线实时数据丢失无法查看,然后选为90天数据从IMS读取查看,可以看见曲线,但15分钟才会刷新一次。请假高手这是什么情况,是CS服务器有问题吗?

网友A:
首先不看曲线,看曲线中变量有没有数据显示,如果有显示,那就是CS服务器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B:
这不错 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