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变频器继电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5):
台达VFD-F变频器,下图里的继电器说明是什么意思呢,AB接点继电器,A点继电器搞懵了 ,是不是可以承受的电流不一样呢,图中红方框圈起来的2个标准继电器是不是都是干接点继电器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图中红方框圈起来的都是干接点继电器一对触点(含常开和常闭),可以承受的电压及对应的电流图中也有说明,你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对其设置功能性输出,比如变频器运行指示(运行时常开接点接通),也可以设置为变频器故障指示(故障状态时常开接点接通),根据你实际需要,对功能输出进行设定。其中C为公共端,A为常开点,B为常闭点,例如你需要将该信号接入PLC输入端(输入NPN型),那C端接0V,A接到PLC输入通道。使用过程中也可以将此型号与负载串接使用,只要电压和电流不超过规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方框圈起来的都是干接点继电器一对触点(含常开和常...

了解了,多谢王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图中红方框圈起来的都是...

欢迎有问题随时来工控网分享,大家一起学习,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