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三菱FX3uMODBUSRTU编程实例

楼主(2019-10-16):
各位大神:

求助 有谁提供PC 和 FX3u MODBUS RTU 通讯的实例,谢谢,

网友A:
你是想要PC端的上位机代码还是PLC端的程序,PLC端的程序根据编程手册实例程序书写就可以实现,再通过MODBUS调试助手进行功能测试

网友B:
PC端主要想用什么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端主要想用什么来通讯?

-------------------------串口232

通讯,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