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MT/ES-A

楼主(2019-10-16):
各位大神,我想用一个传感器检测一个轴的转动停止情况,当轴传感器连续触发或者连续不触发超过一定时间后,输出一个报警信息,我写了个简单程序,请问如何优化啊?万分感谢!1571184910(1).png

网友A:
ld  x0

ans  t0  k100 s900

ANS 指令满足你的需求

别忘了给分

网友B:
定时时间可以设成可调节的(在HMI上设置),一般设在0.1-0.5秒左右。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实现的,但是还要考虑你设定的时间不能过小,至少要大于传感器反应时间,否则会出错

网友D:
可以   一般没什么问题 就是轴速度过快能否检测到?

网友E:
我 按照编程手册写了ANS指令,后面那个D(第二贴的S900)一直不动作,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 按照编程手册写了ANS指令,后面那个D(第二贴的S...

我也写了一下,是可以动作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 按照编程手册写了ANS指令,后面那个D(第二贴的S...

刚刚也试了 可以动作

网友G(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H:
互帮互助,一起进步!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