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发电电压

楼主(2019-10-16):
一台额定电压380V/110KW 8极的电动机,当运行在12000RPM时断开其电源让其处于发电状态,请问此时的发电电压会有多伏,如何有效计算,谢谢!

网友A(2020-03-23):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