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69与松下PLC通过SM2走MODBUS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9-10-16):
前提:1769PLC作主站使用MSG指令读取松下PLC已完成,SM2-CH2设置C功能码5,作主站MODBUSRTU,通讯格式38400,8,1,N, MSG使用消息类型CIP GENERIC,服务类型-自定义,服务代码-4B,类别代码-33F,源长度-8,通信路径-SM2,2,2 MSG控制字-目标地址10,功能码3(多个寄存器读取),起始地址150(D150),读取长度8(D150-D157)。 多个寄存器读取数据正常运行。

    问题:1769PLC作主站使用MSG指令将数据写入松下PLC寄存器,SM2-CH2设置功能码5作主站MODBUSRTU,通讯格式38400,8,1,N, MSG控制字-目标地址10,功能码16(多个寄存器写入),起始地址50(D50),写入长度8(D50-D57),写入功能无法完成;

    MSG指令一直报错提示“配置数据大小过小”,由于没找到手册和其他写入样例,新手实在没办法了,特来求助,谢谢。

请问是不是哪里不对,需要怎样修改才能给对方寄存器写入数据,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通讯模块是1769-SM2,第一行的MSG指令是读取,下面一个是写入。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使用MODBUS调试助手看看能不能读取到单边的数据

网友B(2019-12-03):
回复内容:我用了 读不了啊   CH1通道不亮,啥情况啊,配置跟楼主老兄一样,但是程序ER处总是报故障,兄弟告诉一下,我真不行了,心力交瘁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先使用MODBUS调试助手看看能不能读取到...

网友B:
请教一下兄弟 你这线是怎么接的?4+,5-吗?SM2模块用的是RJ45,另一头我连接的是USB转485A和B,但是CH1 通信灯没反应,反过来也没反应,程序跟你一样,但是一直ER故障,请教一下兄弟你的线是怎么接的?线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B:
兄弟还在不

网友B:
兄弟还在线不?

网友C:
支持一下,很好的文章!

网友D:
我是刷积分的

网友E(2021-09-07):
配置里面  源长度  是字节,而你定义的是  字 ,所以 必须是2倍,或大于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