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用固态继电器做电机正反转靠谱吗?

楼主(2019-10-16):
上次我们介绍过这种固态继电器,仅用一个就可以完成正转和反转。

固态的优势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固态继电器用于电机是有缺陷的:可控硅击穿、芯片散热难、而且固态无法用于感性负载,那么这种产品到底靠谱吗?

关于可控硅的击穿,解密固态继电器损坏的三大原因

1.过压击穿,RC电路设计要完善

过压击穿是可控硅击穿的主要原因之,可控硅对过压的承受能力几乎是没有间的,即使在几毫秒的短时间内过压也会被击穿的,经常瞬间击穿。

因此实际应用电路中,在可控硅两端一定要接入RC吸收回路,以避免各种无规则的干扰脉冲所引起的瞬间过压

如果经常发生可控硅击穿,一般为电路设计不完善稳定性不足,笔者用晶体管特性测试仪测试,无触点换向接触器的耐压可以达到1200V。如下图

(图为无触点换向接触器晶体特性测试情况)

查看T44AMR40的发明专利材料,果然采用了RC电路

2. 超额过流击穿,要选对产品规格

其实过流击穿与过热击穿是一回事。过流击穿就是电流在通过可控硅芯片时在芯片内部产生热效应,使芯片温度升高,当芯片温度达 175°C时芯片就会失效且不能恢复。

在正常的使用条件下,只要工作电流不超过可控硅额定电流是不会发生这种热击穿的,因为过流击穿原理是由于温度升高所引起的。

而温度升高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在短时间内过流(几百毫 秒到几秒时间)是不会击穿的。

同样的,过流也会导致电磁式交流接触器触点相融,造成短路。

3. 过热击穿,散热和控温要做好

这里说的过热击穿是在不超额定功率的情况下,固态接触器因芯片产生热量导致的击穿。

这一点,固态继电器的散热,常见的固态一般都是这个样子,为了保证散热,散热片加大,加装风扇,但是这样根本无法在内置型电动葫芦上使用。

其实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做到缩小散热片体积并且无需加风扇。

一.高导热性电路板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工艺,陶瓷基覆铜板,所制成的超薄复合基板具有优良电绝缘性能,高导热特性。

目前大部分固态继电器,都是普通的电路板,所以无法有效的传递可控硅芯片的产热,造成芯片失效烧毁,选用陶瓷基覆铜电路板可以极大增强散热效果。

二.可控硅混合动力

T44AMR40采用双路可控硅,方便进行温度管理,一个温度过高,换另外一路,通过内置的温度芯片与单片机芯片进行调节。

所以说只要设计合理,固态是可以用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

(无触点换向接触器应用于电动葫芦)

我们搜索网上T44AMR40的价格

高达300多,最便宜也要270多,这个价格基本是普通电磁式接触器的10倍,目前国内工业设备本就属于低价竞争市场,设备商利润低,所以无触点换向接触器很难大范围应用。

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频繁正反转的设备,普通电磁接触器就够了,一年可能坏不了几个。

所以无触点换向接触器只适应于高端设备、频繁正反转的设备、以及维护比较麻烦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