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W直流电源|650V250A直流稳压可调电源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9-10-16):
650V250A直流稳压可调电源150KW直流电源变换器分为并联直流电源变换器和非并联直流电源变换器两种。

并联直流电源变换器采用先进的高频脉宽调制边缘谐振技术,使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整机具有稳压精度高、动态响应快、输出杂音低、抗干扰能力强、工作温度范围宽等特点。

面板上的中文液晶可显示本电源模块的工作状态,也可直观显示电压电流等数据;模块的各种保护功能齐全;模块内置均充、浮充切换电路,并可选择手动或自动控制。监控接口可监测模块工作状态,可进行开关机控制,均浮充控制,并配有自动均流总线接口,均充总线接口。智能机型配有RS485接口,可与配套监控模块、PC机、PLD等其它智能设备连接,完成远端监控,实现电源系统四遥功能

下图为我司向武汉大学供应一台大功率650V250A直流电源控制系统,容量为150KW直流电源,整机配置工业标准RS485通讯端口,下图为直流稳压可调电源操作图:

直流电源

★操作过程图解

1、根据工作电流要求连接好面板背面输出端(注意: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高压危险!注意安全,请勿带电安装)。

2、输入电源(三相AC380V)要求接好进线电源,并务必把接地端良好接地,以确保安全。

3、工作参数设定:

3.1打开电源总开关,触摸屏显示操作界面通电后亮屏,系统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如下图:

直流电源直流电源

3.3当按对应的文本框时,都会弹出如下图:

直流电源

3.4根据工作所需,键盘输入对应数字并保存即可。当T1时间设定为0时,

为长时间不间断工作,输入第一行电压、电流参数;当T后有时间,系统则会在指定时间内切换电流电压。同时选择好恒压或恒流模式,当所有工作参数设定好后,点返回图标,系统会退到待机界面。

直流电源

4、在待机介面按下启动键,电源机开始工作。

5、在状态栏会提示当前的运行模式或出错信息,在电压显示当前电压,电流栏处显示电流。并且显示当前输出功率。运行时间会提示当前的运行时间。当运行中出错时运行模式中会提示出错类型。并发出声光报警。

6、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停机只要按下停止按钮,系统就会自动停止。

直流电源

1.目的

为了保证直流稳压电源的安全性,必须对直流稳压电源进行正确的操作和维护,延长直流稳压电源的使用寿命,确保产品质量,特编制本设备操作规程。
2.范围

本操作规程适用于所有使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的安全及正确操作的作业指导。
3.职责

设备操作人员负责设备的维护与维修,车间技术人员负责设备安全使用的正确指导。
4. 程序及要求

4.1设备使用人员在使用设备之前,要详细阅读本操作规程。
4.2设备使用之前要对直流稳压电源进行卫生清理,保证无油、无污、无杂质,设备清洁。
4.3设备使用人员在使用设备之前,要确认直流稳压电源安全接地,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使用。
4.4把外电路接到稳压电源接线柱上时,注意“+”、“-”极性不要接错。
4.5接通电源前,
⑴确认稳压电源面板上电源“通”、“断”开关是否在“断”位。如果在“通”位,则必须扳到“断”位上。
⑵确认输出调节旋钮是否指向逆时针最小位置。如果不是,必须逆时针旋转到最小输出位置上。
⑶检查电压指示表表针是否在零位上。如果不是,则用螺丝刀拧到表面下面的调零螺丝,使表针指零(表面刻度最左端)。
⑷确认输出端子“+”、“-”电源是否有其它线路连接或混线。
以上四项工作做完以后便可将稳压电源的交流输入电源接到380V、50Hz交流插座上。
4.6外电路使用的电源的电流与稳压电源的额定电流必须相符。
4.7稳压电源满负荷使用时,应注意仪器的通风散热。满负荷使用的稳压电源连续工作时间不宜超过8小时。
4.8仪器使用完毕后,应将所有开关扳到“关”的位置。例如电源“通”、“断”开关置“断”位。

以上为程控直流电源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技术部编辑  www.hxt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