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如何关闭自动保存功能

楼主(2019-10-16):
请问EPLAN P8 2.6 的自动保存功能能关闭掉吗?如果能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自动保存功能不是很好吗?防止突然断电,画了半天的图纸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B:
好像不能关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保存功能不是很好吗?防止突然断电,画了半天的图纸什么都没有了

本来是挺好,可是有的时候只是随便操作一下就被保存了,要是可以选择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