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K电源程控软件——让你的工作更高效

楼主(2019-10-16):
TDK面向电脑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控制及测量设备、半导体制造装置、自动设备、铁路设备、LED设备等产业设备及能源市场,不断提供拥有高可靠性及革新性的TDK-Lambda品牌电源。TDK Lambda是实现集团内部采购用于电源变压器的铁氧体、电容器、电感器等重要结构元件的电源专业生产商。

TDK电源程控软件,是专门针对TDK可编程直流电源进行研发的,可兼容GEN、Z+系列所有电源,支持LAN、GPIB、RS232、USB连接方式。软件最多可以同时控制32台电源输出,单独控制一台电源时可输出任意电压波形、电流波形,波形图实时显示,支持与设定波形对比。可选择存储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值。

主界面显示

产品特性:

1. 兼容TDK-Lambda Z+、GEN系列电源。

2. 自动化识别仪器型号,根据型号默认设置电源最大电压保护值。

3. 远程单独设置电压、电流、过压保护值。

4. 可进行电压、电流波形编辑,电源输出波形实时显示。

5. 最多可同时控制32台电源输出。

6. 自动保存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功率值,保存间隔可调。

产品功能:

1. 远程连接

软件支持LAN、GPIB、RS232、USB连接方式,分别配置端口号或IP地址,输入电源地址,即可连接。

PC 与电源的连接界面

2. 参数设置

可以对电源输出电压电流以及过压保护参数进行设置,其中电压电流可以通过旋钮进行粗调,也可以通过直接输入数字进行精准调节。

参数设置界面

3. 编程模块

编程模块主要是进行电压波形输出的设定,根据设定值使电源输出不同的波形。波形可实时显示。

电压、电流的编程输入界面

4. 多电源控制

本模块主要用于同时控制多台电源的情况,可以同时给每台电源设定相同的电压电流值。

软件最多可同时控制32台电源,每个电源电压、电流分别显示。

多电源控制界面

5、数据存储

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值可选择是否存储,保存时间间隔可调。

数据存储的界面显示

TDK电源程控软件现场演示图1

TDK电源程控软件现场演示图2

通过给客户的现场演示,就连TDK厂家也赞不绝口,说帮助客户更高效的完成工作,纳米软件致力于帮助客户解决生产及研发中智能测试的需求,帮助企业实现智能化改造,提升工作效率。

网友A:
TDK电源程控软件,是专门针对TDK可编程直流电源进行研发的,可兼容GEN、Z+系列所有电源,支持LAN、GPIB、RS232、USB连接方式。软件最多可以同时控制32台电源输出,单独控制一台电源时可输出任意电压波形、电流波形,波形图实时显示,支持与设定波形对比。可选择存储电源输出电压、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