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IP通信的RoutePath定义?

楼主(2019-10-16):
NJ501-1300 的 EtherNet/IP 通信指令 中,对于IP地址的设置:

RoutePath:'02\192.168.250.2'

其中,开头的02 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找找相关指令手册看看,感觉像是站地址。不过最好找到指令说明具体看看

楼主:
看到了,在英文版文档里:

Network_type_number\Destination_address

对于NJ系列 CPU来说,固定位02\IP地址

谢谢!

引用 网友A:
找找相关指令手册看看,感觉像是站地址。不过最好找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