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HTL和TTL的区别是什么?接线怎么接?

楼主(2019-10-16):
最近在进行编码器选型进行测量调速电机转速,现在把PLC控制这块选了。但是不知道编码器如何选择,在HTL和TTL上不明白,我用的三菱FX系列PLC NPN输入的。还望大神指点,怎么选择? 怎么接线呢?还需要单独购买开关电源不?  谢谢了

网友A:
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transistor-transistorlogic)

HTL:高压晶体管逻辑(high-transistor logic)

HTL,即常说的推挽,就是NPN+PNP的组合,所以其同时支持PNP与NPN控制电路。电路简单,好用,工作电压较宽,编码器常用5到30V均可(注:HTL输出信号电平一般等同工作电压减三极管压降)。

而TTL又称长线驱动,有些以5V RS422形式出现。其一般工作电压为5V,实际工作中,其利用相互对称的信号如(A与A反相),可以有效去除干扰信号,所以可以实现长距离通信而保持信号质量。另TTL电路响应时间短,相应其响应频率就很高。目前RS422可以达到300KHZ,较HTL高出不少。

网友B:
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下图是NPN接线举例:不用单独给编码器电源,如果想要电源更稳定,接到PLC输出电源端

网友A:
楼主现在明白该选那种了吗

楼主:
谢谢了 明白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

网友C(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D(2022-05-10):
各位大神,接着这个帖子再问一下,因为最近遇到一款编码器,TTL输出只有A、B、A’、B‘,没有Z相信号,如果程序中只需要AB相脉冲,不需要零位脉冲,是不是也可以正常使用?没有Z相对增量式编码器本身的重复精度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