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几个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9-10-17):
问题一:我在咱论坛下载的smart200的部件库,edz格式的,插入到图纸中后,发现始终有个宏文件路径的文本显示,在属性-显示中全部删除可选项,还是没能删除掉这个宏路径,请问下各位,你们是如何删除的呢?

问题二:我现在练习自动生成报表页,目前可以顺利的把目录页、标题页自动生成,但是“项目选项总览”这个一直生成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问题

 你那个的导入的EDZ格式是不是导入到部件库。要是在导入完成应该在系统的默认的宏文件夹,直接找出系统的默认的文件夹删除即可。也可以导出来,但是导出的时候要注意,是整个部件导出的。,到时候你的部件就没有了,无,。你可以多建几个部件库。这样你可以来回的导入和导出的部件,要记住的部件的格式。这个视频教程在上海木匠的视频说过,你可以在被本论坛下载看看在做这个的方面操作,个人建议先看,在操作

网友B:
EDZ格式的导入到部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题 你那个的导入的EDZ格式是不是导入到部件库。要是在导入完成应该在系统的默认的宏文件夹,直接找出系统的默认的文件夹删除即可。也可以导出来,但是导出的时候要注意,是整个部件导出的。,到时候你的部件就没有了,无,。你可以多建几个部件库。这样你可以来回的导入和导出的部件,要记住的部件的格式。这个视频教程在上海木匠的视频说过,你可以在被本论坛下载看看在做这个的方面操作,个人建议先看,在操作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Z格式的导入到部件库

好的,谢谢

网友C:
前几天有人分享了教程,很全,有时间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