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功能文本能不能关联中断

楼主(2019-10-17):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想以Y轴为路径,把路径功能文本关联到端子上。为什么总是以X轴关联的,丛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更改关联方向,或者是可不可中断关联(图中我放了一些中断点,但是不起作用)。一开始我的图框中没有设置行路径,后面我增加了8行行路径,也还是同样不行。项目挺急的,在线等。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把2.6版本的卸载了,装了个2.7的(这个项目是2.7画的),安装时有加密狗一直没安装上,在设备管理器中也看不出来安装了。<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该做的步骤还是做了,之后软件也能正常打开使用,就是有时候会突然报错说加密狗无效。现在也还将就着在用。。。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别说重装系统!!!

网友A:
在这里向你说声对不起。我没有及时回信,因为家里有事。没有登陆论坛。不好意思跟你造成无回复的情况

首先是第一个的问题。路径文本是如何在Y轴插入。在中国文本的属性的格式可以设置。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把2.6版本的卸载了,装了个2.7...

你可以用驱动精灵进行驱动备份,下次出现直接用驱动精灵驱动还原即可。只要任何一款软件,带驱动备份和还原都可以。鲁大师,驱动精灵。如果没有。我就准备在论坛上放点

网友B(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