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CP1E-NA20DR-A硬件接线说明软硬件手册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楼主(2019-10-17):
求欧姆龙CP1E-NA20DR-A硬件接线说明软硬件手册

网友A:
硬件接线如上图所示:输入信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接入NPN或PNP类型,输出为继电器输出类型,可以接入交流负载,也可以接入直流负载(根据需要输出高低电平)自带2组模拟量输入,1组模拟量输出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其输出类型是继电器,输入类型是24V  NPN型还是PNP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输出类型是继电器,输入类型是24V  NPN型还是PNP型

如果你输入COM端接入0V说明你输入PNP信号,反正COM端接入24V,输入信号为NPN信号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意思就是PNP和NPN都能触发输入点的动作,对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PNP和NPN都能触发输入点的动作,对否

是的,但是所有传感器输出信号要统一为NPN或者PNP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C:
多登陆官网  勤打400 自己下载资料  请教别人不一定节省时间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登陆官网  勤打400 自己下载资料  请教别人不一...

收到,感谢。勤打400是什么

网友C:
Omron技术支持4008204535

网友C:
欧姆龙技术支持400

网友D(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