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温机常见故障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17):
在工业生产中,长期运行的模温机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故障,在遇到各种小故障的时候,只要企业维护人员能够掌握处理各种小故障的技巧,即可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模温机故障。并且使模温机处于高效率的运行状态,避免由于故障而导致设备运行异常。那么模温机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有哪些呢?

一、泵浦过载

故障原因:1、电源缺相,2、审定限流器数值过低 3、水泵短路转子轴承损坏。

解决方法:1、检查电源,2、调整限流器数值再按复位键reset。

二、设备电源指示灯不亮

故障原因:1、电脑板损坏;2、保险丝损坏;3、按钮开关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1、更换或者维修电脑板;2、更换保险丝;3、更换按钮开关

三、缺水指示灯亮并报警

故障原因:1、冷却水系统压力不足;2、电磁阀损坏;3、压力开关误动作。4、管路系统堵塞

解决方法:1、按照出厂设置的规定增加冷却水系统压力;2、更换电磁阀;3、更换压力开关 4、检查媒体配管是否堵塞

二、超温指示灯亮并警报

故障原因:1、加热交流接触器卡住;2、电脑板加热一直输出;3、超温保护开关误动作。

解决方法:1、更换交流接触器;2、更换电脑PC板;3、更换超温保护开关。

五、模温机不加热无法升温

故障原因:1、加热交流接触器损坏 2、加热管烧坏 3、电路板故障。

解决方法:1、更换交流接触器;2、更换加热管3、更换或者维修电脑板。

六、模温机无法降温或降温慢

故障原因:电磁阀堵塞或电磁阀线圈老化;

解决方法:清洗或更换电磁阀。

七、循环泵反转指示灯亮并报警

故障原因:电源线相序错误;

解决方法:关闭模温机的总电源,将电源线中的任意两根电源线相互调换,如果还是报警,则更换逆相保护器。

对于模温机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模温机虽然不需要频繁进行特殊维护的设备,但其本身的工作情况对于生产工艺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即便没有刻意进行维护的需要,也要经常性的进行观测检查,以便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