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按停止后电机延时10分钟左右停机

楼主(2019-10-17):
plc控制电机,按停止后电机延时10分钟左右停机!

网友A:
电机延时停止.png希望这个能帮助到你。

网友B:
说具体点...要不截屏程序段

网友C: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就是用停止按钮去做一个起保停电路,且延时一个时间继电器,到达十分钟左右用一个比较指令去判断时间到达,然后去停止(复位)运行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就是用停止按钮去做一个起保停电路,且延时一个时间继电器,到达十分钟左右用一个比较指令去判断时间到达,然后去停止(复位)运行的电机

我就学了个半桶水,有点困难。方便写一下出来吗

网友C:
I0.0为启动,I0.1为停止,Q0.0为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0.0为启动,I0.1为停止,Q0.0为运行

这个程序有个问题,就是当电机运行然后触发停止后,不小心期间碰到了启动按钮,那么又得要重新计时,不知工艺能否接受。建议network2里的I0.0换q0.0,当然可以用中间变量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I0.0为启动,I0.1为停止,Q0.0为运行

这个编程软件没玩过,看不太明白,我都是用的三菱跟台达的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I0.0为启动,I0.1为停止,Q0.0为运行 内容的回复!-------------------------这个程序有个问题,就是当电机运行然后触发停止后,不小心期间碰到了启动按钮,那么又得要重新计时,不知工艺能否接受。建议network2里的I0.0换q0.0,当然可以用中间变量替代。

别人不是问怎么启动,只是问按下停止按钮后十分钟停止,主要关心停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请叫...

是的,这个编程是控制烤炉的,按停止 燃烧机停机后,风扇继续运行到设置好的延时时间停机。

网友F:
高手写的程序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G(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H(2025-10-30):
延时继电器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