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和空气源热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17):
  中央空调和空气源热泵有什么区别?

  据统计,北京、天津、河北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共有578万户由煤改煤、煤改气,394万户建成。据估计,在2018,北部地区预计完成400万煤改电和煤改气,并加快消除10吨蒸汽和更少的锅炉。

  可以预见,从长远来看,煤炭将拥有广阔的清洁能源市场和无限的煤改电潜力。

  工作原理

  空气源热泵:动力压缩机工作,低温制冷剂被压缩成高温介质,换热器通过热水换热器与水进行交换。换热后,换热器被膨胀阀加热,在膨胀阀减压后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吸热后的冷介质被压缩机吸入,热量从空气和热中不断吸收。加热水热交换器的热量并加热冷水。水吸收的热量是压缩机产生的热量和制冷剂吸收的热量的总和。

  空调:动力驱动压缩机工作,低温制冷剂压缩成高温制冷剂,高温制冷剂通过蒸发器散热,空调主机风扇散热进入室外,热媒冷却后膨胀。N阀减压通过空调室蒸发器吸收空气热量,降低室内温度,吸热后的热介质是压缩机吸入的热介质。这样,热量从室内持续释放到室外空气,热量从室内吸收,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目的。

  供暖方式

  合肥空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本身只是一种热水供应设备。它加热后,再与其他加热端实现加热,如散热器、风机盘管、空气加热机、地暖管可作为其加热端,可根据不同的房屋选择不同的加热方式。

  空调:无论是立式空调器还是壁挂式空调器,只能采用主动加热的方式来实现供暖。

  零部件

  空气源热泵:热泵专用压缩机、防冻高效水箱冷凝器、带亲水膜的室外翅片换热器、高压保护和控制系统。

  空调:空调压缩机、翅片冷凝器或板式冷凝器、不带亲水膜的室外翅片换热器。

  在这些部件中,压缩机的差异是空气源热泵与空调的最大区别,因为不同的压缩机决定了产品的使用效果和使用面积。空调压缩机选用空调压缩机,以R22为例,最大运行压力不大于2MPa,压缩机比小于7,最大排气温度不超过90度,但空气源热泵必须使用热泵机组。SSOR与R22相同,最大运行压力达到3MPa,压缩机比达到12,最高可达20,最高排气温度。高达110摄氏度。这些参数的差异要求提高热泵压缩机的加工精度、轴承的强度、电机的耐温性等。

  换热机制

  合肥空气源热泵:虽然所有的传热都是通过冷介质进行的,但在最终的换热阶段,热泵利用水加热热量,空调器始终作为介质使用。一个是水循环,另一个是氟循环。在水循环中,即使热泵停止,水也将留在室内管道中并连续地分配温度。这相当于添加热缓冲过程。而如果将风机盘管或空气作为端部,则热风来自热水,因此整体湿度更符合人体生理习惯,不会引起口干等空调疾病。

  空调:空调采用氟循环实现热传导。大量的热空气从空调的排气口排出,加热的目的是真实的。然而,这种严重的主动热对流方案将大大增加人体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导致干燥空气、口干和舒适性差。

  运行方式

  空气源热泵与空调的运行方式存在差异:

  第一,虽然空气源热泵全天供电,但当供暖完成后,机组将停止工作并自动保暖。家用机通常一天工作不超过2小时,因此空气源热泵比空调器更高效,能更好地保护压缩机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第二,夏季空调使用率较高,尤其是北方地区,但空气源热泵是热水、采暖、制冷的结合,冬季运行很长时间。特别是冬季对热水的需求量较大,因此空气源热泵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提高水温。压缩机需要更长的运行时间,因此压缩机基本上在冷介质的高区域运行。工作温度是影响压缩机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相同的条件下,空气源热泵中的压缩机比空调中的压缩机高。

  使用环境

  空调和合肥空气源热泵可以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使用。当空调加热时,最高环境温度为21度。国家标准规定,最佳使用环境为21至7摄氏度。但空气源热泵不同,对于热水器,应采用春秋两季,根据空气源热泵的国家标准,其使用范围为43°-20°。由于空气源热泵的环境温度范围较宽,空气源热泵中使用的部件的规格高于空调器的部件。

  此外,由于环境和用途的不同,空气源热泵需要更高的温度和压力。空调器的最高空气温度为50度,此时冷凝压力为1.8~2MPa。空气源热泵需要60℃或65℃,冷凝压力达到2.5~2.8MPa。三十或百分之四十的压差,加上低温环境,特别是-20℃,蒸发压力也很低,0.2~0.15MPa,水温仍需加热到50度以上,或60度或65度C,此时冷凝压力为2.7。2.8MPa,压缩比远远大于15,大于空调压缩机的压缩比。

  系统除霜

  一般来说,制冷剂的温度与室外温度的差异越大,结霜就越严重。空气源热泵本身依赖于小的温差传热,而空调是一个较大的温差。空气源热泵主要是冬季供暖,在低温环境下吸热,冬季温度为零下10度或20度,制冷剂的温度为零下二十度或三十度,温差仅为十。空调集中于制冷,夏季最高温度为45度,压缩机的空气温度为八十度或九十度,甚至100度,压缩机温度达到八十度或九十度甚至100度。温度差为四十或五十度。

  因此,在相同的情况下,空气源热泵的传热面积远大于空调的换热面积,这是空气源热泵大于空调的原因。

  根据传统的控制逻辑,空调器的除霜时间通常为10分钟左右,空气源热泵供暖机组的时间通常为本地控制逻辑,如山东青岛和河北秦皇岛,除霜有点频繁。超过山西地区。一个专业的空气源热泵制造商通常是一个纬度控制逻辑,并根据当地气候进行调整。

  除霜的高级阶段是“有霜除霜、无霜不除、多霜多除,少霜少除”,这个是在完善的压力和温度控制系统的前提下,目前来说,只有一些高端机型才具备,因为成本很高。无论是从控制逻辑上和蒸发器的面积上,还是从冷媒与室外温度的差异上,空气源热泵除霜性能是远远好于空调的,且结霜的可能性更小,因此整体能提供的有效热量是大于空调的。

  国家标准

  空气源热泵:主要包括生活热水、商用热水、家用采暖、商业供热等标准。在热性能和性能系数方面,冷却和加热机也必须检查制冷能力和能效比。

  空调:主要包括家用空调、多线、风冷冷水机组等标准,以制冷量和能效比作为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