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变量初值为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7):
我使用的是MCGS通用版

设置了一个变量,比如设置变量为开关型,名字叫“断路器状态”

写开关型的变量1代表合闸操作,0代表分闸操作

然后通过485连接好控制断路器的控制器,连接好变量后,在用户窗口设置好分合闸按钮,来连接好“断路器状态”这个变量,分合闸操作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如果断路器是在合闸状态,然后我运行程序,程序会自动将断路器分闸一次,最后查到原因是因为设置变量的时候里面有个设置是对象初值,默认是0,也就是打开程序,对象初值会自动将0写入到控制器里,导致分闸,如果将初值设为1,断路器会自动合闸一次。

然后想了一个办法,把初值设为2,3。。。或者其他的A,B。。。

试验发现,只要对象初值设置的为大于1,会自动判定默认为1,也就是合闸,如果设置成A,B他识别不了这种,那会自动判定默认为0.也就是分闸

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请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把设备点状态设置为“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设备点状态设置为“读写”

我试过,他那个遥控量不支持读,只支持写,如果把设备状态设置为读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设备有时能通讯,有时不能通讯,设备通道值也会变成2,而且还会影响相邻其他设备的通讯,只要设置成只读就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B:
不设置任何初值的话,软件打开启动时会默认初值为0;

否则,就在启动策略里来设置初值, 如在启动策略脚本里写上 A=2, B=3。软件打开时就会先执行启动策略脚来设置需要的初始值。

网友C:
感觉你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那你觉得该怎么处理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任何初值的话,软件打开启动时会默认初值为0; 否...

你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

楼主:
整个论坛已经没什么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设置任何初值的话,软...

是的,之前的确没看太清楚,抱歉。

你是希望每次重新运行程序时,原来断路器是什么状态还维持什么状态而不改变, 也就是不会影响断路器当前的状态,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请确认,我可以写个脚本你试试。

网友D:
你这个用的高端

网友E:
值得学习, 楼主好人啊!

网友B:
方法1: 将变量设置为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为初始值就行了。

网友F:
感觉还是不错的哦,对自己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 将变量设置为退出时自动保存当前值为初始值就行了。

这个方法还没试过,空了试试看,感谢

网友G(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