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控制器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10-18):
1、工业门限位学习的时候出现Err-28(电动超限)

说明:电动超限是为了防止下限位的位置超过上限位的高度而设置的保护;

a.上限位学习的时候出现--点动超限

出现原因:说明下限位已经有数值,而且是超过了上限位的高度,再电动REV(下降)键出现的报警;

解决办法:可以先把下限位学习好后,再学习上限位,这样久解决了;

b.下限位学习的时候出现--点动超限

出现原因:说明上限位已经有数值,而且是在下限位的高度以下,再点动FWD(下降)键出现的报警;

解决办法:可以先把上限位学习好后,再学习下限位,这样就解决了。

2、红外反弹出现 Err-03(过流)

出现原因:控制器遇红外是瞬间反弹,门下降还没停止就开始上升,导致电流过大而出现的故障。

解决办法:进入厂家参数,把换向延时参数适当加大,再增加加速时间即可解决。

3、工业门限位故障 Err-32

a.新装门,限位没有学习

解决办法:按照操作手册,重新学习限位

b.门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报警

出现原因1:抱闸延时导致门没有及时停住

解决办法:进入厂家参数,增加 /下 抱闸超前;

出现原因2:编码器问题,导致数据不稳

解决办法:更换编码器。

4、关门不到位

出现原因:门运行到最下面的时候,电机输出力矩下,导致关门不到位。

解决办法:进入厂家参数 减小 下缓冲距离。

5、下降过程中出现 Err-05(过压)

出现原因:门在下降过程中,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解决办法:进入参数设置,减小反转频率。在控制板端子P+PB之间增加制动电阻,切勿带电操作!

6、堵转 Err-25

出现原因1:控制器已发出运行命令,电机没有转或者转的很慢;

解决办法1:检查抱闸是否打开,电机线是否接正确。进入厂家参数,增加 堵转时间。

出现原因2:工业门门过重,学习限位的时候出现堵转。

解决办法2:进入厂家参数, 增加转矩提升;或者更换大功率电机。

7、来回运行多次,旭峰门业工业门门体倒计时显示9,不自动延时下降

出现原因:系统做了隐藏保护,即门自动下降碰到红外反弹;这样不间断运行20次,系统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