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签连接变量D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9-10-18):
求助昆仑通态组态时用一个标签变量连接三菱PLC D数据寄存器时,正常标签显示的是D寄存器的数值,我想让标签根据不同的数值显示不同的中文应该怎样操作,比如D0为1时显示待机,为2时显示暂停,为3时显示运行。有哪位大神知道,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几个标签重叠一起,每个标签分别根据变量值来控制其可见属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个标签重叠一起,每个标签分别根据变量值来控制其可见属性即可。

谢谢你的思路,我试试看。

网友B:
设置一个数值型变量,比如名为“读取”然后连接到D寄存器

设置一个字符变量,比如命名为“显示”

用户窗口新建一个标签,勾选显示输出,里面连接变量“显示”,选字符串输出

双击窗口空白处,点击循环脚本,写脚本

IF 读取=1 THEN 显示=“待机”

IF 读取=2 THEN 显示=“暂停”

IF 读取=3 THEN 显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数值型变量,比如名为“读取”然后连接到D寄存器...

您好,麻烦帮我再看看,我哪个步骤出问题了?

网友C:
双引号格式看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设置一个数...

双引号格式错误,应该是用英文输入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