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的DO输出点

楼主(2019-10-18):
台达B2伺服上的DO输出点,比如它的DO1上的7、6号端子,一组(+、—)输出,是输出一组直流电压信号吗?我把它设为108,作为刹车控制信号,用继电器控制给刹车供电,想用DO1去控制这个24V的继电器,可是伺服上电使能之后,它没有任何输出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当它使能之后输出一个24V的直流电,这样去控制继电器通断,来控制刹车的。还是每一组DO点是一个二极管,作开关使用的。请赐教,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

网友A:
6接0V 7接刹车随便一根线,另外1跟线接24V

 最好控下24V

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是个无源接点,你要串接外部电压进去才能驱动负载,看下图KA2中间继电器线圈接法。还有伺服刹车最好是单独控制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

网友C:
是要控制刹车的吧?它就是一线圈,给它通24V电 不要把24V断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是个无源接点,你要串接外部电压进去才能驱动负载,看下图KA2中间继电器线圈接法。还有伺服刹车最好是单独控制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

你这个KM2真看不懂。不应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是个无源接点,你要串接外部电压进去才能驱动负载,看下图KA2中间继电器线圈接法。还有伺服刹车最好是单独控制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

你就说它这28 和27-这一组输出,它到底输出了什么,既不是开关,又无电压,我是真搞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

你要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有故障27和28会导通 组成一个回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是个无源接点,你要串接外部电压进去才能驱动负载,看下图KA2中间继电器线圈接法。还有伺服刹车最好是单独控制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     内容的回复:你就说它这28 和27-这一组输出,它到底输出了什么,既不是开关,又无电压,我是真搞蒙了。

如果你能看懂就自己接了,看不懂就站着别人接,不会错的,你就把它理解成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就行了

网友A:
建议用PLC 控制继电器 ,由继电器导通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 6接0V 7接刹车随便一根线,另外1跟线接24V 最好控下24V

谢谢,搞定了,还是你这样说,最简单直接,他们说的或许很专业,但是绕来绕去,平添复杂。

网友F(2019-11-26):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G(2020-04-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没有理解对,它不是有源的,是个无源接点,你要串接外部电压进去才能驱动负载,看下图KA2中间继电器线圈接法。还有伺服刹车最好是单独控制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     内容的回复:你就说它这28 和27-这一组输出,它到底输出了什么,既不是开关,又无电压,我是真搞蒙了。

27-28可以理解为伺服里的一对常开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