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组态中的实时数据库求助

楼主(2019-10-18):
手头有个项目的触摸屏程序需要修改,我是新手才学MCGS组态,程序是辞职的同事交接到我手里的,我根据现场实际的情况修改程序后,想把一些无用的实时数据库里的数据删除,但是删除的时候提示有关联,组态跟脚本和策略里都没找到这些数据,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些数据使用在哪里?

网友A:
点击工具-使用计数检查,检查完毕后,如果没有关联的即可删除,如果有关联还是不能删除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