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9-10-18):
现在初学用SFC编程,简单顺序控掉,现在我如下图写程序,在S0置位后,状态S0和状态S10之前有转移条件T2常开,可是一上电,S10就接通了,这样正常吗,S10不需要等T2接通才能置位吗?

网友A:
你的T2时间继电器线圈是在哪里?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2时间继电器线圈是在哪里?看不出来

恩,我线圈没有写,我就是想看看我都没有写T2线圈,那么T2是肯定接通不了的,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还从S0走到S1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T2时间继电器线圈...

你在线监控到T2常开触点是接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