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200smart中如何获取压力的最大值

楼主(2019-10-18):
在西门200SMART中如何获取压力在变化中的最大值

网友A:
我说个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采用时间中断(中断时间根据实际工艺设定)去采集这一时段内压力,中断程序里面上一次和当前做比较,如果当前值大于上一次,就把当前值记录,如果小于当前值,就默认保存上一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