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软件的系统变量介绍

楼主(2019-10-18):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除了要了解一些软件中的绘图功能及编辑功能外,了解CAD系统变量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些系统变量,在绘图过程中有些时候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下面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系统变量的介绍:

ACISOUTVER 控制 ACISOUT 命令创建的 SAT 文件的 ACIS 版本

AFLAGS 设置 ATTDEF 位码的属性标志

ANGBASE 设置相对当前 UCS 0 度基准角方向

ANGDIR 设置相对当前 UCS 0 度为起点的正角度方向

APERTURE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对象捕捉的靶框尺寸

AREA 存储由 AREALIST DBLIST 计算出来的最后一个面积

ATTDIA 控制 -INSERT 是否使用对话框获取属性值

ATTMODE 控制属性的显示方式

ATTREQ 确定 INSERT 在插入块时是否使用缺省属性设置

AUDITCTL 控制 AUDIT 命令是否创建核查报告文件 (ADT)

AUNITS 设置角度单位

AUPREC 设置角度单位的小数位数

BACKZ 存储当前视口后剪裁平面到目标平面的偏移值

BINDTYPE 控制绑定或在位编辑外部参照时外部参照名称的处理方式

BLIPMODE 控制点标记是否可见

CDATE 设置日历的日期和时间

CECOLOR 设置新对象的颜色

CELTSCALE 设置当前对象的线型比例缩放因子

CELTYPE 设置新对象的线型

CELWEIGHT 设置新对象的线宽

CHAMFERA 设置第一个倒角距离

CHAMFERB 设置第二个倒角距离

CHAMFERC 设置倒角长度

CHAMFERD 设置倒角角度

CHAMMODE 设置 浩辰CAD 创建倒角的输入模式

CIRCLERAD 设置缺省的圆半径

CLAYER 设置当前图层

CMDACTIVE 存储一个位码值,此位码值标识激活的是普通命令、透明命令、脚本还是对话框

CMDNAMES 显示活动命令和透明命令的名称

CMLJUST 指定多线对正方式

CMLSCALE 控制多线的全局宽度

CMLSTYLE 设置多线样式

COMPASS 控制当前视口中三维坐标球的开关状态

COORDS 控制状态栏上的坐标更新方式

CPLOTSTYLE 控制新对象的当前打印样式

CPROFILE 存储当前配置文件的名称

CTAB 返回图形中的当前选项卡(模型或布局)名称。通过本系统变量,用户可以确定当前的活动选项卡

CURSORSIZE 按屏幕大小的百分比确定十字光标的大小

CVPORT 设置当前视口的标识号

DATE 存储当前日期和时间

DBMOD 用位码表示图形的修改状态

DCTCUST 显示当前自定义拼写词典的路径和文件名

DCTMAIN 本系统变量显示当前的主拼写词典的文件名

DEFLPLSTYLE 为新图层指定缺省打印样式名称

DEFPLSTYLE 为新对象指定缺省打印样式名称

DELOBJ 控制用来创建其他对象的对象将从图形数据库中删除还是保留在图形数据库中

DEMANDLOAD 在图形包含由第三方应用程序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时,指定 浩辰CAD 是否以及何时要求加载此应用程序

DIASTAT 存储最近一次使用对话框的退出方式

DIMADEC 控制角度标注显示精度的小数位

DIMALT 控制标注中换算单位的显示

DIMALTD 控制换算单位中小数的位数

DIMALTF 控制换算单位中的比例因子

DIMALTRND 决定换算单位的舍入

DIMALTTD 设置标注换算单位公差值的小数位数

DIMALTTZ 控制是否对公差值作消零处理

DIMALTU 设置所有标注样式族成员(角度标注除外)的换算单位的单位格式

DIMALTZ 控制是否对换算单位标注值作消零处理

DIMAPOST 指定所有标注类型(角度标注除外)换算标注测量值的文字前缀或后缀(或两者都指定)

DIMASO 控制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DIMASZ 控制尺寸线、引线箭头的大小

DIMATFIT 当尺寸界线的空间不足以同时放下标注文字和箭头时,确定这两者的排列方式

DIMAUNIT 设置角度标注的单位格式

DIMAZIN 对角度标注作消零处理

DIMBLK 设置显示在尺寸线或引线末端的箭头块

DIMBLK1 DIMSAH 为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一个端点的箭头

DIMBLK2 DIMSAH 为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二个端点的箭头

DIMCEN 控制由 DIMCENTERDIMDIAMETER DIMRADIUS 绘制的圆或圆弧的圆心标记和中心线

DIMCLRD 为尺寸线、箭头和标注引线指定颜色

DIMCLRE 为尺寸界线指定颜色

DIMCLRT 为标注文字指定颜色

DIMDEC 设置标注主单位显示的小数位位数

DIMDLE 当使用小斜线代替箭头进行标注时,设置尺寸线超出尺寸界线的距离

DIMDLI 控制基线标注中尺寸线的间距

DIMDSEP 指定一个单独的字符作为创建十进制标注时使用的小数分隔符

DIMEXE 指定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的距离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的系统变量,如果想要熟练地绘制CAD图纸,了解软件中的CAD系统变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