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多轴同步的疑问

楼主(2019-10-18):
看到过一些使用运动控制器驱动的机构,能在非常高的速度下保持同步运行,比如两个单独驱动的高速旋转的齿轮可以随时合拢和分开而不会打齿,我有几点疑问。

  1. 在这种情况下,伺服驱动器本身是否工作于位置模式?因为一般在位置模式下,命令位置与实际位置不都是有偏 差吗?如何做到如此高的跟随度?仅通过调整伺服参数?

  2. 所以我认为伺服驱动器可能工作于扭矩或者速度模式,位置环做到运动控制器里?

以上疑问请高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凭经验办事   事实上多轴 同步都是已经做好工艺包了  直接调用

楼主:
但是大概的原理还是有必要了解的。

网友:
多轴插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