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常用专业英文词汇

楼主(2019-10-18):
在PLC编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专业英文词汇,对于入门的学员来说过理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本文总结了一些PLC常用专业英文词汇,并做已翻译。

一、a开头

absolute 绝对位置

Absolute output 绝对最大输出

actuator 执行器/作动器

against 对比

allocate 分配

alter 改变/修改

ambient 环境周围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alog 模拟

analysis 分析

applicable 可用

assign 分配

二、b开头

back up battey 备用电池

barcode reader/ID 条形码阅读器

base unit 主基板

baud 波特

beforehand 事先

binary 二进制

buffer memory 缓冲存储器

bus 总线

三、c开头

case 外壳

characteristic 特征

check 校验

child-station 子站

common terminal 公共端

compatible 兼容

compound 混合

condensation 结露

condition 条件

conductive 导电

configuration 组态

configure 组态

confirm 确认

consumption 消耗

content 目录

control level 控制级

convenient 方便

conventionaly 传统

conversion 转换

converter 转换器

conveyor 传送

corrosive 腐蚀

cutoff 切断

countermeasure 对策

四、d开头

debug 调试

dedicated 屏蔽

dedicated 专用

default value 缺省值

define 解释/阐明

design 设计

device level 现场级

diagnosis 诊断

digital 数字

din rail 导轨

diverse 不同的/各种各样的

download 下载

duplicate 完全一样

dust 灰尘

五、e开头

eliminate 免得

enterprise level 管理级

erase 清除

exceed 超出

execute 执行

expand 扩展

六、f开头

faulty 故障站

field bus 现场总线

fix 固定

flexibly 灵活的

flow 流量

format 格式

fuse 融丝

七、g开头

graph图标坐标图曲线

guaranteed 担保

八、h开头

handle 处理

hardware manual 硬件手册

hint 提示

humidity 湿度

九、i开头

individual 独立的

inductance 电感

initiate 实施发起

input 输入

input point 输入点数

install 安装

instruction 指令

insulation 隔离

interface 接口

interlocking 互锁

internal 内部

interrupt 中断

invalid 无效

十、m开头

magnetic 有磁性的

main circuit 主回路/线电路

malfunction 故障

mandatory 强制

mantenance 维护

manual 手册

mechanical 机械

mechanical life 机械寿命

module 模块/组件

momentary power failure 瞬时断电

monitor 监视

mount 固定

multiple 多样

十一、n开头

negative 负

十二、o开头

observation 观察

occupy 占用

occur 发生

offline 离线

offset gain 偏置增益

oil mist 油雾

optical loop 光缆回路

optimum 最佳的

output 输出

overall 总的

overview 总揽

十三、p开头

parameter 参数

path 路径

perform 进行

performance specifations 性能规格

peripheral 外围/外部设备

phase 相

point 要点

port 接口

positive 正

power line 电源线

power>precaution 注意事项

print board 印刷电路板

procedure 过程

programing interface 编程接口/编程界面

protocol 协议

十四、r开头

range 范围

rated input voltage 额定输入电压

ratio 比率

refer to 参照

recommend 建议

reduce 减少/缩小

register 数据寄存器

relay 继电器

remote I/O 远程网络

reserved station 预留主站

resistor 电阻器

十五、l开头

load bridging resistor 负载转移电阻

load compensating resistor 负荷补偿电阻

load shifting resistor 负载移动电阻器 ; 负荷转移电阻

load-resistor contactor 负载电阻器接触器 ; 负荷电阻接触器

anode load resistor 释义阳极负载电阻 ; 阳极负载电阻

effect of load resistor 负载电阻效应

十六、r开头

resolution 分辨率

Maximum resolution 最大分辨率

restriction 限制

retry 重试

十七、s开头

scan 扫描

screw 螺丝

seamless network 无缝网络

sequence programme 顺控程序

serial communications module 串口通信模块

series 系列

servo 伺服系统

short 短路

signal 信号

sink 漏极

slot 周边元件扩展插槽

soures 源极

specifications 特性

stabilized power supply 稳压电源

standby master station 备用主站

start up 起动

status 状态

step drive 步进

storage 存储

store 存储

witch off 切断

swith 开关

十八、t开头

table 表格

transfer 传送

transistor 晶体管

transmission speed 传输速度

transmit 传送/传输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

troubleshooting 故障处理

十九、u开头

unuseble 不可以使用

upload 上传/上载

utilize 利用

二十、v开头

verify 校验

voltage 电压

二十一、w开头

watchdog 看门狗定时器

width 范围

wire chips 线头

网友A(2020-04-29):
谢谢大神 整理分享 ,收藏 。谢谢。

网友B:
很全面,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