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模拟量监控值与端子测量值不同

楼主(2019-10-18):
西门子1200模拟量输出,例如变量QW100  程序中监控值为13824,模块通道为电压输出0-10v;在PLC端子出测量值为15.8V;接线。程序没问题。测量电压是在PLC端子测得;表肯定没问题;换表同样;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接线有问题,把接线图发上来看看,因为模拟量输出就程序和接线,要么就是输出通道有问题。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你万用表是否是好的,换一块仪表测试一下,不要被表给坑了

网友B:
检查下有没有大功率动力回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有没有大功率动力回路干扰

这是PLC测量出来的;没有干扰;即使有应该也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接线有问题,把接线图发上来看看,因为模拟量...

这个没有接线问题,是从PLC输出端子测量的;万用表验证是好的;通道是否坏掉,换了一个模块还是一样!应该不会俩模块都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有可能就是接线有问题...

你将模拟量输出端接线拆掉以后再测量一次看看数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

-------------------------拆掉后也是这些!很奇怪,最有可能通道坏了?换了一个模块也不行,除非这两个模块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