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怎样编写与变频器通信和变频器频率频率输入

楼主(2019-10-18):
求一个汇川pLC和汇川变频器与汇川触摸屏的通信设置与程序!PLC程序怎样写通信和输入变频器的频率!求各位师傅了多谢!

网友A:
自家产品之间通信不是什么难事,你要确保通信口数量有这么多,首先要保证硬件接线正确(根据手册上接线),其次是程序也是可以通过编程手册找到的,这些你可以去官网上找找相关资料,不懂的再问大家。这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