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导线选取

楼主(2019-10-19):
710KW的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流1320A  用810KW的变频器带 则主回路选用多大的铜线?

网友A:
你这个应该选用电缆了吧!普通的电线满足不了这么大功率 的电机。

网友B:
380V 电机的额定电流经验公式为功率(KW)×2。通过载流表确定电缆大小,不过你这个功率真的很大,估计一般电缆可不行

网友C:
380V 电机楼主厉害710KW